dell optiplex 330,一插电就蜂鸣器就报警

楼主(2011-09-19):
optiplex 330,一插电就蜂鸣器就报警,诊断卡的复位灯,微亮,不上CPU也一样报警,上CPU供电都正常,不跑码,BIOS刷了,北桥也加焊了,还是一个样,没思路,求助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查了没有?如果其他修好能用的话,把哪鸣器去掉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座子坏了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位置插错了,我上次碰到这种情况,插到另外一个就不报警了

网友:
这种的可以加焊CPU底座试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