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QF-B1 和 KB926QF-C0 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1-09-19):
kb926QF-B1 和 KB926QF-C0 可以通用吗?

网友:
去查下图纸   要是没个脚的功能一样的话     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不行的,我想只要后缀不一样是不能代换的。我在联想机子上试过,进水KB坏了键盘不能用,换上后缀不一样的折机芯片,换上待机都不一样,不上电,后来换一样的才OK

网友:
C0 可以代换D3  其他的不能代换的

网友:
这个只有试了才知道,呵呵

网友:
话说3926和926后缀一样的  我换过可以用

网友:
B1的应该是用在965芯片组的,C0还没有见过,不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