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复位和不触发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1-09-19):
最近中士遇到不复位的和不出发的,但是偶有时候就没有了维修思路!有那位师傅能帮帮偶啊,把不复位和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总结给偶分享一下啊。小弟在此谢了!

网友:
不触发  不怎么好修,   今天就有块不触发的  换了个I/O  不行,开关脚有2路  一路去了桥   一路去了I/O 明天天去了 还要查

网友:
偶也没思路 要有一定分享与你

网友:
不触发 算是好修的了

网友:
你先把你的思路说说。说完了。大伙再给你补充!

网友:
看北桥供电电路

网友A:
偶就知道不触发是先查南桥对地阻值,完了测开机电压复位电压跳线帽电压,摸桥、IO、网卡芯片热不热。【电源是好使的前题】。不复位偶就迷糊了,先换cpu,换电源,查12V,亮cpu附近的三极管,桥附近的三极管。复位电压,晶振起振不什么的剩下的偶就都不会了怎么去解决偶也就不知道了,偶却的请各位师傅帮帮忙给偶补上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2134-1-1.html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不好查 啊 不过你可以从大到小嘛、比如说不复位吧。可以吧那几个参考电压测出来,如果正常的话那你就的花点心思去好好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就知道不触发是先查南桥对地阻值,完了测开机电压复位电压跳线帽电压,摸桥、IO、网卡芯片热不热。【电 ...

你是入门者。找个地方学习或者多看论坛关于电路方面的吧

网友(点评):
月饼哥 你就把你平时修 不触发 或不复位的 思路 写出来 让我们参考参考 学习学习撒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5VSB,3.3VSB有无。有的话就查32.768有没有起振,再就是看I/O跟南桥了

网友:
哪位高手详细讲一下撒  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io 南桥。待机的5 3.3 还有io的供电。桥供电。再就是几个信号了。有图纸就好查一点。如果没图纸就要跑线加上pdf把供电脚和信号脚位确定下来。慢慢来吧。没图纸就只能慢工出细活了

网友:
不触发的机器是很让人头疼  修着很麻烦的  主要是招不到思路

网友:
测试主板各主供电  看下时钟是否正常  RST排针是否正常  再有可能是南桥/IO~~~~

网友:
意见很多很好谢谢了 如有详细的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我一般先看看外表有没有烧坏的东西。。有没有短路。。从开机线路慢慢查。。看I/O还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