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主板是939针的,用一下就会黑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19):
我有一个主板是939针的,用一下就会黑屏是什么问题?关机后(拔电源后)不能启动,但是放置几天又能开机,是什么问题?
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座子空焊了,你先加焊一下座子!

网友:
我也有一块,磐正939的,故障差不多,一直没解决!

网友:
其实应该毫不犹豫的加热北桥 然后再试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问下楼上的师父们,怎么加焊,如需热风枪,问下哪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