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有索尼mbx-171的板子帮忙看一下啊

楼主(2011-09-19):
画圈的地方是不是有  pc5和pr5这两个元件

网友:
不好意思  没有这个板子 帮补到楼主了 啊

网友:
这个两个地方明显有配件的

网友:
没修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l两个元件都有吗?

网友:
看焊点的样子应该是有的,

网友:
麻烦各位能说的有说服力一些吗  最好能发个图 非常感谢了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

网友:
没有同样的板子

网友:
没的这个板子的

网友B:
pc5是个电容
pr5上个100k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5是个电容
pr5上个100k的试试

两个都有吗  能否上个图   谢谢了

网友C:
PC5肯定有,但是上不上都无所谓,因为旁边那么明显的 二极管
PR3是必须 的,貌似是分压电阻。一定要对着电路图找到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5肯定有,但是上不上都无所谓,因为旁边那么明显的 二极管
PR3是必须 的,貌似是分压电阻。一定要对着电 ...

但是没电路图啊    能否发个上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