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 用风枪吹南桥周边就能点亮 发个求助帖

楼主(2011-09-19):
如题:
这个机器是我同事修的,后来由我来接修;
机器之前拿来说是; 待机 0.008A、由于他的是3位可调电源(显示0.00A 我用的是4位),以为没有待机电压,给我另外一个朋友说,然后就开始查3V 5V待机电路、查待机芯片TPS51020工作条件说查到9 10脚没开启电压.后续我就不知道了.....................

直到后来把这个机子放一边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一摸晶振才触发、换了好几对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还是不行;然后就去换了一个南桥、换后还是要摸晶振才能开机,我说你之前不是说没待机的吗?怎么修好的、他说这个机子要按一下开关待机才会出来(我大致知道ASUS A8E给ASUS A8J的设计是有区别、A8E是由EC来控制时序信号产生、A8J由台式机主板一样通过分离原件来产生电压信号等). 我把板拿到手里按开关确实是不触发、然后用手摸了一下晶振也不触发,摸了几下都不触发、他说我来结果一捏确实触发了难道人品有问题、触发后电流上到0.83A(当时没注意 以为就是不触发),由于他换了几对晶振了 就没考虑继续换了.

于是打了一下晶振两脚的对地阻值发现一脚为600多,四脚为1无穷大,在打了一下四脚到谐振电阻一端发现不通、怀疑是断线了、用漆包线从晶振四脚飞了一根到106电阻一端,在去按开关时发现可以正常触发了,当时我同事想撞墙的心都有了。说一个小小的问题搞这么大,这里高兴的太早了,电流到0.8A时2.3秒左右就掉电了(掉了后是可以再次触发的、心里想应该是缺电压吧),由于这个机子是独立显卡板的,判断是不是过不了显卡导致的掉电,于是取下显卡板电流到0.4A左右还是掉,看来是板的问题了,把大电感电压与场管转换出来的小电压都测了一遍。测到(3/5脚 15脚)+3V_PE +3VS_PE没有。

输入2/4脚 17脚是正常的。测了芯片的1 20 8脚都是高电平正常的,怀疑是芯片问题 从料板上找了个装上去后、再次测了发现还是没有,于是怀疑可能是后级给拉低了、由于芯片是QFN封装的挑脚是不可能了.

但是跟踪电路图发现这两个输出电压就只连接了两个贴片电容.把贴片电容取掉测量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又开始查芯片自身引脚的条件了.

10脚 9脚 18脚有点陌生(看芯片内部都是带#的 代表低电平有效、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测到10脚3.3V 9脚3.3V、18脚0V.
看到CLK_REQ_NEWCARD#这个信号好像是去往时钟芯片的信号、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吧.那么Q104应该要导通的,于是追查这个CLK_REQ_NEWCARD#信号.

发现确实是到时钟芯片的、但是到芯片连接的10K电阻是没装的.这时有点懵了.想想产生的+3V_PE +3VS_PE这两个电压哪儿都没去、就想换换思路了.
用带灯测试座看了一下CPU座、灯是全亮的,用DDR2打值卡打到北桥的对地阻值,也全部是正常的。这时想到芯片虚焊和BGA虚焊了也会导致掉电的。于是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一下 在触发还是一样到0.8A就掉电、一般性掉电都是(短路、欠压、过温、虚焊)短路暂时排除了、因为掉电后是能马上开机的、如果短路的话掉电保护后应该是不能立马触发的,于是想到温控部分、将CPU旁边的温控芯片拆了试试 在开机还是一样,再次想到是不是北桥虚焊了,于是用手压住北桥在触发还是掉电.{:soso__5482739613500046290_2:}目标又转战到CPU座去、用力压住CPU座在触发,电流在0.8A停了两秒跳到1A上去了,然后上下跳变了几次到1.6A左右了,外接显示器也亮了。以为是CPU座虚焊了 叫同事去加焊CPU座...........
等同事加焊完CPU座以为就好了,再次触发发现电流还是到0.8A 4秒左右就掉电了,当时想到既然都亮了、电路故障可以排除了,叫同事又去加焊一下北桥试下、加焊完后再次触发,倒~~!!!!故障依旧. 心里想下都打了CPU到北桥的数据地址线都是正常的应该不是他们的问题吧,现在板拿在手里有点怪 偶尔触发电流是能跑上去的,触发6下好1下.
这时脑袋里想到之前修到一个也是挡电流到0.8A的,是开机后用风枪吹板结果电路上去了 也点亮了,想想试试这个方法吧,于是开机后用风枪对着板循环吹,诶!电流从0.8A上到1A去了 又上下跳变几次到1.6A了,外接又亮了、为了确定一下故障反复这样试都是能点亮的、于是局部缩小范围、范围缩小到南桥周围、只要一加热南桥边上、电流就能正常上到1.6A.

一般用风枪吹元件能点亮的话 都是性能不良了,早闻温度会对电容有影响,刚好我同事做了两次南桥,于是把南桥旁边的220UF坦电容全部换了,再次触发悲剧啊、还是不行,又把南桥周边的贴片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只要用风枪一吹点位图中那几个元件区域就可以正常点亮的,根据点位图一个一个查图纸 测量电阻发现取下来阻值都是正常的,后来拿给我朋友看了下 他把南桥旁边的小贴片电阻都加焊了一遍 还是一样,只要一用风枪加焊图中区域就可以正常点亮、而且热板的时候是可以连续点亮的。放一会冷板了就不行了,当时我考虑到也有可能是板层内部断线吧,因为这个A8J这个板太大了 我同事做BGA都有点做变形了.然后我叫同事把图中区域的信号线用刀片全部刮开 打值看能不能发现故障,差不多有10多根吧,最后还是没打到问题. 郁闷啊,我另外一个同事说有可能还是南桥本体问题,虽然说换的新桥也有可能是坏的,毕竟换后又加焊了两次,于是我同事拿去换桥了。从此这个板一去不复返了.换桥后电流到0.1A了,而且板看起来也有点变形了,我们也没心思搞这块板了{:soso__11660247968197794731_1:}.

发这个帖纯属求助、这种现象一般是什么故障导致的(元器件性能不良、板层断线、芯片本体问题?应该有遇到过的朋友吧).
还有不解圈中这几个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正常应该是什么电平.看图纸信号大致好像是读卡器之类的信号.本人修本就小菜鸟级别.在此请教老鸟们.

网友(点评):
不插显卡有开机声啊。

网友:
你在论坛里找一下 华硕的 KBCRSM  相关资料 ..  这是个突破点.

网友:
其实华硕的板子还是挺便宜的,从生意角度来看。如此费神的板子不如换新板了,当然在论坛里面还是大家相互交流学习的

网友:
把你吹的那块   要是可以的话  把电容全换了    电阻都加焊一遍!

网友:
楼上的技术比我高多了

网友:
楼主把点位图发上来好吗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来学习下。真的已经很细心了,不过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我遇到过显卡板的问题,上了显卡板电流上到0.4A马上就掉电,不上显卡板就好,后来换显卡板.机型是:X81S

网友:
建议楼主 在亮机和不亮机的时候测试一这个主板的FORCEOFF  信号 他是导致掉电的根本原因,多组PG 信号的与门电路 我估计主板凉的时候有一个PG 没出来,追查过去那样思路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