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1-09-19):
手头有这样一块主板,不插内存蜂鸣器一直报警,插上内存蜂鸣器就不响了。debug卡跑d5,内存插槽对地阻值侧过,均正常。内存重插过好多次均无果。这个问题一直折腾我,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先在这里谢过大家.

网友:
D5先刷BIOS,然后再查IO的工作条件。最后再确定是否是内存。

内存主要查VREF、VTT、SMBUS总线和供电。

网友:
太谢谢你了。我跟好的板子进行对比,好的板子有几根 地址线插上内存后,电压有200多mv变到 了0.7V左右,而这块坏板子没能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