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从汽车点烟器转换输出5V/ 3A

楼主(2011-09-19):
在大面包尾部驱动LED电子屏,该采用什么方案好?78H05貌似不够效率。

网友:
LM2596可以。12V的电池可以直接用,24V的电池要加电感。

网友:
或直接使用DC/DC直流变换器!!!

网友:
78H05最大电流1.5A!

网友:
淘宝中搜索  24V转5V   或 12V转5V

网友:
原来淘宝中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
用DC-DC模块很方便。

网友:
你用两个7805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方法12V电瓶的会有7V压降在7805上,24V的更大19V,虽然可用多个并联且加散热器,毕竟无谓的能耗不划算。用DC-DC转换效能很高,损耗小,值得推荐使用。

网友:
是的,该用DC-DC模块。

网友:
安装液晶屏时,老板能提供更好方法!!

网友:
淘宝中的找“3R33”吧这个模块是输出3.3V的,改一只电阻就可以输出5V了,电流可以上到3A,体积小,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