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00插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11-09-19):
HP nc6400 intel945芯片组,集成显卡。
接机的时候是有时蓝屏死机,或一活动就这样。大体检测了下,感觉是北桥问题。因为我按北桥那里时,会有点花屏而且死机。于

是拆机把桥给BGA了。装机测试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运行。按北桥也没事了。偶然手碰到了内存条(北桥和内存离的很近),就蓝

屏了。呵呵,看来北桥是白做啦。这个内存有两个插槽,上下各有一个。把下面的那个拆了,再碰一下也没事了。于是把上面的拆

了装上 下面的那个槽子,不启动啦。估计是槽子虚焊了。就加焊下面的那个槽子。再试这个槽子还是不能启动,用上面的那个就

能正常启动运行。又焊了一次下面的那个槽,再试,我K,电流到0.68就掉到待机的0.07(这个待机正常).拔了内存用上面的那个槽

子再试,还是到0.68就掉电。干脆两个槽都不上内存,还是到0.68就掉电。不过等了2分钟,不上内存加电不掉了。上了内存就

掉。而且拆了内存也掉。要等2分钟不上内存就不掉了。测试过内存的供电都正常,桥的供电也正常,cpu也正常。。。我也没动

什么就加焊了下北桥和内存槽,而且出现掉电这个情况时是加焊了内存槽出现了。是不是内存槽没焊好啊?还是北桥挂了?不知道

各位师傅是否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能不能给点思路啊?

如果能修好,一定公布故障解决的过程。为各位以后遇到这个故障时提供维修线索。

补充内容 (2011-11-18 17:01):
重新做了下内存槽加焊就好了。用疯抢又吹了下。

网友:
对了,正常的时候电流是0。078------0.34------0.67------0.72------0.68------0.95------0.86(亮机)------1.2几-----1.6几--------

网友:
没人遇到过吗?内存槽我是十万分小心焊的哦。应该没问题啊?现在的本都不敢乱碰了。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来关注一下啊。?

网友:
遇到过SL400上内存掉电  按住北桥不掉  还显了 不按就掉  重做北桥了  明天去看结果

网友:
6400可以跑码的你看下跑什么码掉电

网友:
感谢回复。明天再把内存槽拖一次,不行就把北桥重做。

网友:
还是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加焊槽子要细心哦,加焊不好北桥就挂了

网友:
可能是你加焊槽时弄到连脚了吧,

网友:
     可能连脚。或掉什么东西。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