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  反复掉电

楼主(2011-09-19):
独立的显卡板 南北桥集成电池,触发后电流一直上  看电流跳过显卡就是不亮 然后掉到没过内存 继续上 过显卡后又掉到内存。 反复 ,能听到屏亮是ASUS发出的声音。  请各位高手大侠指点,多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事啊?做显卡试试!

网友:
显卡板坏了,重新做显卡芯片,如果不行  就换显卡板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MCP67MD的南北桥集成的芯片吗?如果是的话,他出现故障的机率最大,而且这个桥也不好做。。。。

网友:
重做显卡不行就换cpu

网友:
         直接干显卡了   你怎么没说说外接怎么样呢

网友:
你的应该是z99d吧,这机器,就3个通病,二合一的桥,显卡,cpu!慢慢试哈!!

网友:
非常像是显卡

网友:
先把显卡不要装上去,看看能不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哦,前提是系统没有坏和系统声音不能关掉,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做显卡可以的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从别的正常使用的机器上拆下显卡板 装在这个机器上,为题依旧, MCP67MD芯片我也加焊了

网友:
是不是那个三合一的桥啊   是的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外接是过吗?

网友:
我的那个好机器拆点显卡加电开机 和这个机器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
如果反复重启且可以听到开机LOGO的声音,一般是MCP67MD虚焊,不过这个芯片不是很好焊,第一是显卡不耐高温,又是无铅,温度掌握不好容易挂,第二是板架不好容易变形

网友:
加焊一下 其他电源管理心片吧 可以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还有南桥。

网友:
这一款桥建议栽下来重新做上去。。要不然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

网友:
拿就做南北桥 一定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做了显卡还是不行  能听到声音  换了个731的显卡板还是不亮  后来老大拿去修了

网友:
显卡板加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