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通fmv-830gm/h特殊闪屏

楼主(2011-09-19):
一台富士通fmv-830gm/h  855gme 芯片 有人加焊过
开机正常进xp桌面后  大概用2-3分钟就出现闪屏现象(上面大概1/10花屏 下面红兰闪) 一直闪 并死机  外接vga一样闪
在bios 和安全模式下 没有闪屏  一切正常  正常模式下好像用到显卡就闪  重装显卡驱动
一样   换内存一样 加焊内存槽一样 ,请问是不是北桥问题? 谢谢

网友:
今天也遇到了一个长城的,故障一样,干了北桥

网友:
重做下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换北桥啊!!!~要是怀疑不去做哪就是白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