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apm4500a烧了,有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楼主(2011-09-19):
身边没有apm4500a,这个好像很少见啊。有没有知道的帮帮我。

网友:
那多的去了。自己在论坛上找一下。

网友A: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找料板,和这个差不多的后面参数是45XX的就能行的,脚数一致必须的!

网友:
到论坛查查   找找料板咯

网友(2011-11-15):
我也在找这玩意儿

网友(2012-04-19):
应该很不好找吧 跟帖啊

网友B(2012-06-29):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APM4500A坏了,不知用什么代换,我用APW7126换上去开不了机

网友:
找相同机型料板

网友:
或者找同行问问

网友:
好找啊,记得华硕板就有

网友:
INTEL原装板上有,找找吧。。。。。。。

网友C:
这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2013-02-01):
l连接左下角第一脚和右上角最后只脚方能点亮

网友(2015-01-09):
用4606代换可以,我用过

网友:
用4606就行。

网友(2015-05-13):
ao4622可以代换。我现在也在找,不知道还有什么芯片可以和他们互换不

网友:
有没有PDF啊。手里也有一块用到APM4500A的

网友:
用4606代换吧

网友(2015-08-07):
联想台式机的主板上有 一样的,我换了一个,直接就好了

网友D(2015-10-28):
你们的是什么问题是。我手里有块这样的板子是不出待机。芯片是APM4500A的。3脚跟4脚都有5V 。5脚连接到DS1685LX转换成3V待机,5脚没有电压。正常的是5脚有5V,4脚不应该有5V电压的。不懂么修,手里有几块一样的板子芯片片对换了。还是一样的,貌似找不到一样的图纸,新手求教!板子是ecsH61H2-A的

网友(2016-01-09):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APM4500A坏了,不知用什么代换,我用APW7126换上去开不了机

可以用普通N和P沟道MOS管改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芯片呀?

不是芯片其实内部就是N加P沟道MOS管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的是什么问题是。我手里有块这样的板子是不出待机。芯片是APM4500A的。3脚跟4脚都有5V 。5脚连接到DS16 ...

4脚电压明显偏低,正常在12V左右,跑线找下4脚控制信号电压来源,在4脚控制信号电压正常的情况下,5脚自然会有5V电压输出,即5 6 7 8脚之间阻值应该是呈现低阻短接状态的,可以理解成4个引脚相通。

网友:
去论坛找找,有希望的

网友(2016-09-09):
到液晶高压板上去找

网友E(2016-12-27):
引用 网友A: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啊。

那你的解决了?用什么代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你的解决了?用什么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yes&kw=apm4500a这里有参考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649&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 ...

可以用4622代换吗?版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4622代换吗?版主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原型号,可以试一下4622,不确定可以代换,可以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原型号,可以试一下4622,不确定可以代换,可以尝试

我是看到论坛里有人说4622可以代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原型号,可以试一下4622,不确定可以代换,可以尝试

那到底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到底能不能代换呢?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芯片的代换,我没有试过,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代换需要自己亲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