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在线等,机器点不亮了,检测卡98,2a,39各种问题

楼主(2011-09-19):
朋友店铺里一个全新V星p35 NEO2 FR ,放置了两年让我拿来装机
cpu:E6700(其他主板验证确定是好的),
内存:金士顿 2gb ddr2 800(全新的),
显卡:蓝宝石3870(在华硕P5K 上测试通过,但是改过bios降频过),
电源:磐石800

现在开机不显示,插上显卡,检测卡直接显示98 ,拔掉显卡后跑码停在2c 同时显示3d错误
用最小系统,只插内存,显卡,cpu,有时还会显示75,39错误
另外一个现象, 把显卡在两个插槽里分别插上启动一次,第三次就能进主板bios

小弟处女求助,希望各位能给个解答,在线等回复,先行谢过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换下内存试!

网友A:
两年没有老兄直接放烤箱里烤一烤元器件受潮了

网友B:
两年没用的机子,CMOS电池肯定没电了。换一个。
放电清CMOS.
换插能启动进BIOS,说明主板上没什么大的问题,用彻底清洁一下,再用烤箱烤过,就应该能正常使用才能。
如果还不行,尝试刷一下BIOS。

网友C:
换个显卡是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年没有老兄直接放烤箱里烤一烤元器件受潮了

这也可以~~~我试试~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年没用的机子,CMOS电池肯定没电了。换一个。
放电清CMOS.
换插能启动进BIOS,说明主板上没什么大的问题 ...

请教,我也觉得bios问题比较大,之前进了bios就是死机状态,现在连进也进不去了~用什么办法可以刷bios呢?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显卡是一下?

手头没有多余的了~搞一个来再试试后汇报,多谢

网友:
最好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也觉得bios问题比较大,之前进了bios就是死机状态,现在连进也进不去了~用什么办法可以刷bios呢? ...

刷BIOS嘛,是需要专业的编程器的。
如果你没有编程器,那就只能拿到同行那边请别人刷了。或者你可以考虑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