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放电影就会有抖动现象

楼主(2011-09-19):
液晶显示器(LCD 15")放电影会有抖动屏幕右边有毛刺而且有2-3秒的黑屏现象、还有看网页滚动快也会有抖动屏幕右边有毛刺而且有2-3秒的黑屏现象、总之屏幕画面运行快就不行,放PPS电影黑屏频频率更高。(牌子是arttst)拆开捡查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感觉是不是这高压板不配,该配什么样的高压板请提供样板参考还是其他的原因?请各位师傅说说是什么原因?有此经验的朋友说说,谢了!

补充内容 (2011-9-21 00:04):
看静的或者是浏览漫一点都不会有事,就是打开新网页快速浏览和看电影不行总之运行流量大就不行,黑屏时灯管是亮的摸一下驱动IC 有一点烫,摸右边那个大的三极管很烫手.现在正在用浏览不快,如果快了就黑屏2-3秒.

网友:
我感觉是那个驱动板的主芯片过热吧!

网友:
花晨月夕 -2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花晨月夕 -1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选配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小白,是不是高压条电压不稳啊,以前遇过类似的问题,换了高压条就好了。嘿嘿,不知道对不对,胡言乱语啊。

网友:
可能是老化 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怎么有点像显卡驱动没啊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  毛刺还是先点屏看看是否屏有问题。

网友:
换个正品的电源适配器试下。

网友:
看静的或者是浏览漫一点都不会有事,就是打开新网页快速浏览和看电影不行总之运行流量大就不行,黑屏时灯管是亮的摸一下驱动IC 有一点烫,摸右边那个大的三极管很烫手.现在正在用浏览不快,如果快了就黑屏2-3秒.
换个显示器是好的.

网友(点评):
换个电源试一下很困难吗?

网友A:
你说的现象 像显卡问题
换通用驱动板 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那条VGA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搞套2025的试一下,不行就是屏老化了

网友:
代换一下电源,通用信号线,通用高压板,
驱动板坏了就不要搞了,这个驱动板贵

网友:
驱动板上的晶振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 像显卡问题
换通用驱动板 试一下

拜托看清楚屏线啥样的再说好不?照片上很清楚是双排线的·······

网友:
我估计你的屏刷新率不对。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条的问题,高压条负责点亮灯管,在你不调节亮度时电压和其他没有变化
而你在浏览速度很慢的时候没有黑屏,说明高压条一直是ok的,浏览速度快了我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建议替换一个驱动板试看看

网友:
静态画面正常,动态画面出现问题,建议检查一下逻辑板上的电压是否都正常。

网友:
同意大多数人的意见,找找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很怀疑驱动板的问题,建议多关注下滤波电容和供电芯片.

网友:
点屏试一试啊

网友:
驱动板问题居多

网友:
好像是电源干仍然扰

网友:
那就一块一块代换了。先换高压板,再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 是你能力问题

找你的说法那还不如直接买个原装的换上得了

网友:
怎么有点像显卡驱动没啊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