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跪求HPC~17寸液晶显示器~~随机黑屏~在线等

楼主(2011-09-19):
HPC~17寸液晶显示器~~随机黑屏~~有时过几秒就正常~有时一直黑屏·~关下显示器~~再开又正常~~~测高压板12V输出~~电压黑屏时14.6V~~。。
5V输出~~4.2~~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灯管部份

网友:
应该有些地方缺焊了  你自己找找看看有没缺焊的小圈圈

网友:
本人小白~~重点哪个元器件~~

网友:
直接更换高压条 马上解决问题

网友:
高压板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一般都是先按上四个灯管试试看,情况还是这样就换高压板。一般都是这两个问题吧。嘿嘿

网友:
灯管的问题。如果是高压板的话,那不会是没规律的。只有灯管打火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明天试下·告诉你们

网友:
测测灯管  没问题的话加个高压板 在试试

网友:
再不行 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 试试

网友:
大多属于灯管估障

网友:
我修过一样的哦。。。。把光耦旁边那个 50V22UF的换成 50V 47UF的试试

网友:
通用板 套套套 缩小范围先

网友:
先换灯管吧,灯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先灯管~~后高压

网友:
现在天气热有可能是灯管过热保护

网友:
我的天那你们在做什么呀。说点实用的吧。我是刚学的。请多指教。

网友:
要确定是黑屏还是暗屏,拿手电照一下,黑的时候有没有显示
没显示查驱动板和供电、有显示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要是屏暗的话,测高压开启信号,还有我觉得你把电源板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通用的高压板点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