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刚下载电路图没成功分也被扣啦@!

楼主(2011-09-19):
无奈!我用的迅雷下载的,怎么下载出来是php文件? 指点下!
文件

网友:
用“右键另存为”,不能用迅雷的。新版迅雷的话,你要按住CTRL键再点击下载才能另存为XXX
另外,同一个帖子里同一个文件,下载只扣一次分,以后这么下都是免费的了

网友:
你下载 错了 有的时候 你下载时网站上面会出一个要不要打开网站下载此文件 你那里要确认下载 下载的东西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