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进水机 。现在 上电乱跳。。

楼主(2011-09-19):
开始不触发。。换了TPS51020  拆了网卡芯片。。可以上电。但是 电压乱跳。。不上CPU能用从 0.6 --0.3--0.01乱跳,,实测 发现VSUS_on这个信号是跳变的。。一路追查 SUSB 和SUSC 经们电路 也跳。。

这两个信号 是由南桥发出的。。A8J 是南桥 参与 触发了吧。。搞不懂为什么一直跳,,南桥的RSM 信号正常不跳的。还会是哪个信号没测到呢。。还是南桥本身坏了。

网友:
华硕的这个板子   有某路供电不正常就会整个板电压跳的,不要去测信号了,浪费时间的。
思路就是,有电压出来但是在跳的都算正常,找看看哪个电压是条件正常但没有出正常电压的。
比较爱坏的应该是6227控制的2路电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6227 的1.05V 输出 是有点不正常 。请问 是芯片本身 易坏。。 还是外围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227 的1.05V 输出 是有点不正常 。请问 是芯片本身 易坏。。 还是外围电路

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回答你,每个板子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过按我的经验来看,一般BST引脚的电压相关元器件容易出问题,二极管 4R7电阻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谁也没有办法回答你,每个板子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过按我的经验来看,一般BST引脚的电压相关元器件容 ...

检测发现二极管阻止不对。。换上通电 冒烟了。 把电容一块换掉。现在没事了。谢谢了啊

网友:
真是这里的问题呀,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6227产生的那对电压经常出问题,还有把6227旁边宾复合二极管换一下,那个管也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