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苹果山寨本求救

楼主(2011-09-20):
如题:现在上电到0.38a 就不动了。加焊过 cpu(cpu,显卡,北桥集一体),插 不插内存一样。有修到的朋友给些思路,本来不想修的,客户说钱不是问题,换板也行,又拿来了。或者哪位朋友有板,也可以联系我:71975052@qq.com。图片如下:

有板的话卖给我也可以。

网友:
别修了,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别上来就焊呀,是吧!不要让别人误导

网友:
找个技术好一点的同行帮你看一下啦~

网友:
换南桥试试喽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容易挂,修到过一个

网友:
淘宝上好多卖这样的机器 主板不难找

网友:
现在是什么问题什么现象啊,怎么就怀疑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楼住能不能把你BIOS读一个放上来呀,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本,不开机的已经修好了,给客人用了两天,不知道他搞了那里,先在只能显示10。1的屏,但图象是完整的没有问题,就是左边有一段不亮,怀疑BIOS只认到1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