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联想昭阳E200不能自检

楼主(2011-09-20):
     Lenovo 联想昭阳E200
每次开机都只显示那个联想牌子
  硬盘取了 还是不能自检
  请问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A:
把所有的外设设备全部断开用光板点看看

网友:
先考虑是不是BIOS的问题,之后再考虑南桥

网友B: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现在又好了 就是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又不可以 还有就是是刚进桌面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外设设备全部断开用光板点看看

我已经把硬盘取出来了 内存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的外设设备全部断开用光板点看看

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不可以 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现在又好了 就是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又不可以 还有就是是刚进桌面就蓝屏了……

是不是南桥虚焊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现在又好了 就是一会儿可以 一会儿又不可以 还有就是是刚进桌面就蓝屏了……

又这样的可能……

网友:
这种情况可用手按压南桥试试,我估计南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