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致铭*****N45GC2-LM故障维修

楼主(2011-09-20):
一片致铭*****N45GC2-LM不跑马 复位灯常亮, 测试除了CPU供电外的电压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3A,查供电VID都正常,查17的开启信号没有,这个信号由两个三极管转换过来, 仔细观察三极管的脚腐蚀了直接加焊后正常跑马亮机了 开启信号的简单示意图如下, 小修一例,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手机拍摄的,没有数码相机,大家多包涵。

网友:
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
如果是我肯定摸半天都搞不定!

网友:
又学到了,要细心

网友:
没有en信号是吧,呵呵,支持

网友:
贴片查起来很吃力的

网友(2011-10-21):
不错   学习了    也就是没有VTTPWRGD(EN)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