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 无待机电压,电流0.02A

楼主(2011-09-20):
商家的机器,说不开机,拿来一看就这样。插上电源电流0.02A,无3,5V  这机器 电压过适配器隔离后送到3,5V 芯片sn0608098第6脚,芯片正常5脚就会输出3。3V 这里的3.3V就给EC作为待机电压,和ICHRTC电路 这里   sn0608098 5脚阻止正反都是200多 阻止不正常 D20 3脚阻止20来欧 取下 D20 sn0608098阻止正常 且 3.3V出来了那就烧 D203脚这边的把   一烧  烧开了,这是我第一次把短路烧开的  呵呵,  现在待机0.016 开机到 0.5A  掉电,这机器EC空焊很容易掉电的,补焊 OK , 这机器不上CPU,和检不到内存都是要掉电的,全部装上后 开机 DELL的 LG  出来了 ,呵呵这机器修的 什么也没换就好了

网友:
图纸也贡献出来

DELL E5400.pdf

网友:
这机器待机就0.16呀,这待机电流也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0.016

网友:
待机0.16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高的,呵呵

晕 是0.016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