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笔记本待机跑线路方法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9-20):
我们常遇到
笔记本
主板没有待机电流这种情况,那么该怎么着手呢?
笔记本

网友:
先看看保护电路是否正常 然后看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都满足就换掉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跑线方法啊

网友:
你 你 你!你各标题党!我让你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