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er v193w雷击的坏电源板

楼主(2011-09-20):
宏基v193w电源板 4H.OUH02.A00 双灯小口 电阻烧焦了 tea1530ap 烧了 这个是启动电阻 连tea1530ap的 八脚 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 也想知道 八脚的启动电压是多少 ??????????求助

网友:
你看看这个,对你可能会有帮助的。

TEA1530(A).pdf

网友:
是对少?想知道

网友:
这个阻值一般比较大,你找一下地图,修到相同机器的机率不大

网友:
原来烧坏的那个就能用!!
而且我试过,随便什么电阻都行,我确信!!这板子我遇到过,直插的TEA1530AP可以用贴片的代换……

网友:
二楼的图实在是看不太清 ....  看样子有点像10K  不过你就是直接连也没事 八脚的启动电压是300V 10K只是限流的

网友:
不行的话,淘宝一个一样的

网友:
学习中   不能确定

网友:
限流电阻烧了,IC估计也要更换咯。

顺便测下整流桥看有没有坏。

网友:
3楼的图纸还以为是电源板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