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上常说的上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20):
我是新手,很多认识还不全,请老鸟说明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比如CPU供电,一般是由两个场管组成一相的,接在电源正极的就是上管,接地的就是下管

网友:
请问如何知道是“接在电源正极的就是上管,接地的就是下管”?用万用表测吗?
就是说怎么知道哪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网友A:
CPU供电大的那头靠近线圈的就是下管,和线圈相反的就是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大的那头靠近线圈的就是下管,和线圈相反的就是下管

朋友,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怎么两边都是下管?上管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不是打错字了,怎么两边都是下管?上管都没有了?

...不好意思,是打错了 ,和线圈相反的是上管

网友:
嗯嗯,知道了,

网友C:
CPU有几向供电,就有几组场效管,比如,单向供电就一组场效管,一组场效管为两个场效管,分为上管,和下管,上管的D极接电源,一般接5V,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极接地,上/下管的G极接电源IC,所以判断上管,就测其中一个的S极有没有接到另一个D极!说的够明白了吧!

网友:
指笔记本主板各单元电路,如;系统供电  辅助供电  CPU供电这几个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所对应的上高端管,是个N沟道的场管。

网友:
可以简单理解为上一组场管接地的为下管,不接地的为上管,上管的S极与下管D极相连需要表测

网友:
上管导通是为电感充电  下管导通时放电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迷惑    学习了

网友:
正需要学习了

网友:
供电大的那头靠近线圈的就是下管,和线圈相反的就是下管

网友:
过来学习下  很不错

网友(2013-09-25):
看来这上下管在主板上不只一对了,应该还有多对吧!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2014-11-07):
引用 网友C:
CPU有几向供电,就有几组场效管,比如,单向供电就一组场效管,一组场效管为两个场效管,分为上管,和下管 ...

那为什么要用两个管子呢?什么叫几相供电啊?

网友:
上场管S级接CPU供电,测试下都知道了

网友(2015-06-15):
晕了~~~,还能在解释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
去迅维学习一下吧

网友(2015-12-05):
CPU供电,一般是由两个场管组成一相的,接在电源正极的就是上管,接地的就是下管

网友(2016-10-31):
8楼回复的很详细,菜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