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通用高压板后,亮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1-09-20):
改通用高压板后,亮度控制问题!!!
我遇到一般改高压板后,亮度一般控制很不明显。。。不知大家有些现象没有?
问题
亮度

网友:
没太在意, 亮度控制的线 一般没接

网友:
控制方式不同造成的,一般有脉冲宽度控制与直流电平控制。直流电平控制还分正极性与负极性,以及电平的摇摆幅度。

网友:
你可能没接ADJ亮度控制吧

网友:
一般这个不接影响不大的,少部分的有问题

网友:
问一下,接通用高压板,接是是哪些线啊?怎么找呢?
我就知道一下12V供电,一个地,一个控制信号,但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接。别的还有线要接么?

网友:
以前还真没在意这样的小问题

网友:
没注意过,不过应该不太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