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11-09-20):
SC2643VXTS这个应该是CPU主电源管理芯片吧~!我测量了三个从管理芯片都不正常电压~!然后就把SC2643VXTS这个芯片换了,但是故障依旧~!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SC2643VXTS这个没坏那应该往上一级查故障~!跑到一个离它不远的芯片F75121R这个又是什么芯片呢~!求解~!谢谢~!故障是主板故障是通电CPU不跑码~!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麻烦了

网友:
时钟查了没?还有看下IO是不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终于看见了一个可以回复的贴子了,没看贴直接回复 不好意思想转个正请原谅

网友:
期待解答,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CPU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28那个时钟吗,我没查呢~!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供电IC 旁边的电阻查拉没,有12V或18V进来没.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啊!

网友B:
你查下CPU那一块的MOS管,电阻等,时钟查了没?还有看下IO是不是参与开机的?

网友:
SC2643VXTS这个是用作主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下CPU那一块的MOS管,电阻等,时钟查了没?还有看下IO是不是参与开机的?

现在主板开机电路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是CPU不工作`!~!是CPU供电的问题,供电不正常~!~!

网友C:
问一下主板型号是不是磐正754 ep-8hdaip  我手头有3块,都同一故障,无核心电压,内存电压偏低0.9V、2.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主板型号是不是磐正754 ep-8hdaip  我手头有3块,都同一故障,无核心电压,内存电压偏低0.9V、2.1V。

没太注意还想是EX开头的~!

网友:
内存电压不正常,CPU电压大部分都是没有的,所以要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北桥坏了,,焊下

网友:
cpu供电的开启信号  还有就是看看其它供电正常吧  如不正常  一般是不会产生U供电的

网友:
时钟查了没?

网友(2012-01-29):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