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还是内存

楼主(2011-09-20):
南桥晶振待机是0.42和0.48,开机后是0.72和0.30,晶振是不是坏了。机子刚开始可以点亮,现在点不亮,诊断卡代码C100。请求各位大侠指点思路。谢谢啦

网友:
晶振正常。
跑C100的话是不过CPU
你看看CPU的工作条件都成立吗?
不行的话再想其他的问题!!!

网友:
C1是不是在检测内存了,插上小喇叭有无报警。不报警CPU还没过。刷BIOS试下,检查CPU座子有无虚焊。

网友:
c1内存的问题呀换一条子试试。

网友:
应该 不是晶振 应该 在cpu 和内存 这一块的电路 有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如果是晶震的话,可能连开机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