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特慢!

楼主(2011-09-20):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我有块478新主板以前都是正常的,就昨天换了个机箱,装上后出现进入系统时,进入系统桌面进不了,黑屏只显示一个鼠标符号在上面,主板BIOS诊断卡从FF跳至01,不知道是哪个部位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本人一心想学修主板级维修!!也诚心想拜个专业修主板方面的师傅:QQ200852809

网友:
bios报错。资料损坏,刷一bios

网友:
也可以先加焊下

网友:
放下电试试先

网友:
修笔记本的要学不

网友:
开机 能进系统     那就得一步步检查了  重做系统  显卡 内存 硬盘 都有可能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xitong de wenti  阿双方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