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 4GLM 换电容不进系统

楼主(2011-09-20):
换完 6.3/1000   2000/6.3  电容后能亮机但是进不了系统  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进到哪里??

网友:
不进系统有很多原因的。比如网卡被雷打了也会这样子卡到xp进度条。还有些别的设备出问题也可能造成同样的情况。

网友:
进桌面自己黑屏  测CPU 供电OV    用的是 6302  6602  对管

网友:
先看一下BIOS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