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0无思路!求指点!

楼主(2011-09-20):
(图片)

网友:
看看其他的转换电压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故障的M300机器,掉电前PCIRST都已经出来了,BIOS刷过,南桥换过,没得思路了

网友:
路过看看,分享一下成果

网友:
重点查下PG信号,包括ec的,南桥的。

网友:
M300的通病是CPU背后NEC大电容,各种故障现象都有,接下来怎么做。。你懂得。。

网友:
上电到0.6几就掉电,是指检测到某个电压或是某个信号不稳定或是没有,就会自动掉电。
  你得查下 后级的一些转换电压是否全了,如3vsus  3v_s5 5v_s5 smddr_vte  smddr_vre , 然后再查各个PG信号,或许会经过一些门电路汇总一个总的PG信号给CPU,这些都有了,再去CLK_EN# 时钟的开启信号的一些工作条件和后级是不是有问题,也会影响的, 还有时钟芯片的条件,晶体是否起振这些。

网友:
是的,那个大电容必须处理。上次修的一台就是在附近加了几个330的电容好的

网友:
   那个机器已经搞完了,结果哪坏的我忘了,好长时间,忘了。好像是ISL6262时钟没开启。

网友(2011-10-28):
机器修好了,自己都不知道故障再哪里?楼主不要藏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