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50A独显图纸,LA-3371P

楼主(2011-09-20):
求F50A独显图纸,LA-3371P      键盘 T Y不可以用  换新的还是 T Y 不能用 。。。求图纸一份

网友:
谁修过这个故障的帮忙说下也可以。。。。

网友:
键盘与IO之间的线路有问题,电阻,电容,或断线了。我今年修了一台键盘个别键不能用的问题,是键盘与IO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