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E CPU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1-09-20):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Z99E的机器,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2不动了,因为是集显的机器,还是拆卡看看再说吧,
拆卡机器省略100字
先测量了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我一直有这个习惯,主要是确定起码机器没短路)一切正常,通电,每个电感的电压也都出来了,然后找出了图纸,因为主板是和A8E/A8S/F8S一样的,所以就弄了个A8E的图纸,先看了下时序图个人觉得既然电流能上到1.2那么之前的步骤已经完成,所以我就用假负载测了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经测量发现H_CPURST#cpu无复位,那就查北桥呗
由时序图可以看出,北桥要想出H_CPURST#,那就要满足CL_PWROK,PWROK,PLT_RST#这几个信号都要有,
先看南桥吧,查了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没有PLT_RST#信号,呵呵,那就直接干南桥吧
换了一个南桥,PLT_RST#信号也出了
这个PLT_RST#_SB然后再经过U2 100转换去的北桥 还要有点位图
可以知道有没有送到南桥

网友:
LZ很犀利 新手学习了

网友:
说不定不是南桥的问题,就是那两个电阻导致的,CPU  不工作.

网友:
因为我量U2100的10脚PLT_RET#_SB这个电压没有,这个是3.3V的,是南桥直接给的,所以南桥是坏的,换了一个南桥PLT_RET#_SB这个电压有了,也有了去北桥的PLT_RET#_1的信号

网友:
看来时一修哥给做的故障,

网友:
高手啊。上电时序理解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