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1-09-20):
三星943显示器,插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测IP一体板,无5V,无开启电压,无15V电压。自光耦之后电压全无。估计问题出在辅助电源部份。有330V直流电压。经一六个脚的管子(不知道这管叫啥名字,是不是启动管?上面印字,一个场管符号,然后是DK19, 第二行印一字母S,第三行为00465R),六个脚对应的名字分别为:GND,FB,VST,DRAN,VCC,SYNC. 用万用表的黑表笔接整流桥负板,正表表去触这六个脚,测得DRAN为330伏,VCC在9到12伏之间波动。其他脚都好象没电压一样。用万用表去测光耦的两个脚,没电压。不是很懂,请指教,这块板问题是出在辅助电源部份吗?这个六个脚的管子有问题吗?

网友:
用的是仙童公司的 FSDM0465R      详细看http://www.go-gddq.com/html/s991/2011-07/686895.htm

网友A:
这个管子容易烧,烧掉就没有后面连接到驱动板的电压。

网友:
可能是那个管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容易烧,烧掉就没有后面连接到驱动板的电压。

今天用万用表去测试管子脚电压时,不知道是不是表笔一下连接到地线脚与另外一个脚了是否。结果听到啪的一声,火光四射。后来再一测,保险管烧了。但串灯泡,灯泡不亮。 手头无此管,只能暂时放下。谢谢指点

网友:
维修时这要小心点,把坏的元件换好就行了。

网友C:
建议你直接购买通用一体板,也很便宜,原装的故障率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用万用表去测试管子脚电压时,不知道是不是表笔一下连接到地线脚与另外一个脚了是否。结果听到啪的一 ...

维修显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购买通用一体板,也很便宜,原装的故障率较高

悲剧了,换了Q0465R,换了保险管,换了光藕,还是不行。全是换的新配件。问题还会出在哪呢? 会不会是变压器问题,但变压器测阻值,又好象是正常的。

最后问题解决了,查为 后级肖特二极管FB3100二个中的一个被击穿。把两个全换成 FR320,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