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没有按开机排针),4秒左右后又自动断电了,如何维修?

楼主(2011-09-20):
已经排除ATX的电源问题,如下:

主板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没有按开机排针),4秒左右后又自动断电了,这个时候我们去手动的按开机排针,主板不开机,(不通电,没有任何反应),请问,这个要如何维修?思路怎么走?跪求维修方法。(在线等ING。。。)

主板型号:foxconn 45cmx
开机排针有5V电压,短接绿线与黑线,可以强行上电。

网友:
查看开机排针一侧是否一直短接,是不是经过门电路IC触发的?这个IC故障较多,顺便检测一下绿线侧和IO

网友:
我用二级管档测量了开机排针的两脚(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分别测两针,)一针为1.938,另一针是0(对地),问我是否经过门电路,我就晕啦,因为我还不会跑电路,不知道通到哪里去了,我还是研究当中。一步一步来,希望有人可以帮我

网友:
电源不受控了,换换试试。

网友:
先按不开机的流程检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先搞清楚开机是IO 控制还是南桥控制。

再查atx绿线相关的电路,搞清楚一上电就被拉低的原是是不是出在从南桥出来到绿线这一段电路。

如果排除了, 就跑开机电路吧。

感觉这种问题很好修, 就是跑电路很麻烦。 要耐点心。

网友:
这个问题对于老鸟很简单。对于菜鸟就

网友:
先确定 开机控制芯片 ATX 9脚查   这种情况 一般开关控制芯片有问题,再严重点就是南桥

网友:
都很专业,很热情

网友(2015-09-16):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2011年都可以发,这也太牛B了吧!

网友:
在发一个多赚2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主板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