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开机掉电以解除故障.

楼主(2011-09-20):
前几天拿拉一台IBM R61I 的电脑过来检修.拿过来是花屏. 拆机取板烤拉4个小时的样子.点上容胶夜,格了不20分钟的样子开始做显卡,很成功没掉点.把显卡植球焊接上去,OK 很胜利一次成功,装好几测试没问题.客户取机,没想到第二天就拿过来拉,我检测了一下,是开机掉电.电流跑到目前为止0.98的样子就掉电拉,电流为0.001  不触发了,郁闷中,查了好久没查出问题.没有发现短路,没有拖焊.把电源芯片也加焊拉.问题还是一样.没着了,抱着试修的账太从新换了一个显卡.测试好拉.也没出问题.

网友:
所以说 下次一定要把显卡做好 散热做好 测试一天 要不然会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