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康G31MX-K电路图,哪位大哥有啊?

楼主(2011-09-20):
如题,求富士康G31MX-K电路图,哪位大哥有啊?

网友:
你这个主板什么问题?
我前两天刚修到一块,故障为:刚显示完LOGO就自动重启,不停的重复,如果按DEL键可以进入CMOS设置并且能正常保存退出。 后来我把网卡给禁用掉就不再自动重启并且能进入系统,但是问题又来了,进系统的时候非常的慢,并且CPU使用率一直保持100%,后来把网卡芯片拆掉再重新安装一个系统就没问题了。为了 保险起见,后来又刷了最新版本的BIOS,现在客户用着没有反馈不良信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南桥供电模块 8脚芯片F6321的7脚开启电压没有  线路走的是内层 没法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