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原来的孔堵了,怎么办

楼主(2011-09-20):
你好 我在换电容的时候 ,原来的孔堵住了该怎么办了  请帮帮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谢谢

网友(点评):
吸枪是干嘛的吗!

网友:
孔堵住了什么意思?针脚断在里面了吗? 没明白

网友:
用吸枪把锡 吸出来啊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点评):
主板大电容的孔难吸吧?

网友(点评):
有不锈钢针通一下, 或者风枪风速开到最大 吹开

网友(点评):
大哥,捅一下。还要不要板子了。。

网友:
用针扎透就可以了吗,你不会不会把?

网友:
这要看怎么堵法了,如果是被焊锡堵了,铬铁一加热,吸锡器吸出来就行了,如果被电容脚堵了,加热,拿针捅出来,再用吸锡器把锡吸干净。这很简单啊

网友:
看来你不是做维修的啊
    这个也要问啊 哥哥

网友:
·····················································

探索者不忍 -8 严禁灌水

网友:
烙铁加热-----焊锡化---------用针疏通

网友:
在加一点焊锡加热用吸子抽下或者用针透透眼

网友:
有空心针
还有扎针用的针头
还有点胶机用的针头都可以

网友:
基本功 先练  不然修不好 还修出多的毛病

网友:
有胆量的话,用手电钻钻也是可以的

网友:
捅啊,简单的很啊

网友:
哥们,下完电容孔被堵了是正常的呀。 你熟练的话, 直接用刀口头同时焊接两个孔,锡化的时候直接插新的进来。 不熟练的话,用空心针管加烙铁一个个的通也可以呀。

网友:
看月饼的视频,比较大的孔用风枪,小风嘴,大风量,直接吹透。

网友:
学习学习!

探索者不忍 -2 严禁灌水

网友:
加锡,上吸锡器,吸锡器的嘴最好处理下,搞个耐高温的套筒上去。左手吸锡器,右手烙铁,看下锡融了,就吸。

网友:
用个尖头镊子,扎一下就通了,我经常干这事

网友:
用吸器呀,把锡吸引出了

网友:
风枪吹  使劲磕    或者针捅   实在不行 把电容腿剪短 直接焊上去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一种应急预案啊。

网友:
简单的就是,用烙铁烫过孔,帖子捅一下。电容的脚不要平衡,要一个低一点,这样装电容的时候,就可以把脚高一点的先放进去

网友:
一是用吸锡枪吸出来,这要求你操作要好一些吧。
二是你维修配件那那方有透锡针,是成套的那种,针的中间是空心的。你可以买一套,可以把孔里的锡弄出来的。
三是如果你还是要装上好电容,直接用堆锡法装上电容就好了

网友:
小电容0.6mm的,普通电容0.7mm,大电容0.8mm的,最好是钨钢的。

网友:
今天就练这个练了一天,各种通的办法,钢针、风枪、吸锡枪、颠主板

网友:
用大头针,顶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加热  再把要换上去的电容擦进去,先擦一边  然后再加热  擦另一边!我刚开始学就这样。

网友:
完全同意,本人从不用吸锡器

网友:
在孔的背后加焊锡,然后用罗铁在加热,记得加点焊膏,然后去插电容,焊锡容了 就OK了

网友:
锡化了的时候用针捅就可以了啊

网友:
  飘过!

探索者不忍 -6 飘过,留下6分。

网友:
都是基本功,多多练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都是修小板的直接往桌子上敲板马上下来

网友:
用烙铁加热后,用手缝针从下面穿过来

网友:
找个金属管,口不要太粗,用烙铁加热,待锡融化了,一头放在嘴里,另外一头对准焊点使劲儿一吹,就透了!

网友:
用洗耳球吹,用力

网友:
用烙铁融锡后,插一个牙签进去。搞定。
经济又好用。

网友:
牙签流派....000000

网友:
绣花针咯..........000

网友:
新手,跟着学习下经验

网友:
改造一个烙铁头,能插到孔里一半尖头,上满锡,一到孔里,锡就化了,另一边用吸锡枪吸。这是个专用穿孔的烙铁头,不过烙铁头穿孔多了,也会变成这样。

网友:
欲擒故纵法:加热上锡,再除锡,如果是针脚断在里面了,上锡加热用针通开即可。多练练手吧。你可能遇到的是无铅主板。温度高点吧

网友:
铬铁一平,直接把新电容插上就行了。

网友:
加锡,上吸锡器,左手吸锡器,右手烙铁,看下锡融了,就吸。

网友(2011-10-25):
对于特别小的孔堵住的话,用风枪对准小孔加热,然后用吸锡器,

网友:
哈哈,........

探索者不忍 -6 严禁灌水

网友:
先练基本功

网友:
用风枪吹我一般用400度,焊锡融化后把新电容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
哈哈,初学者来学习了

探索者不忍 -6 既然学习,无需回复

网友:
楼主所用的烙铁,焊嘴热量不足呀!!风枪辅助,针刺扩孔都行的!试试看!

网友:
买一盒空心针吧

网友:
上面用风枪吹下面用吸锡器吸一下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