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疑难杂症求解!!!

楼主(2011-09-20):
请教:

这几天都碰一些品牌机主板疑难杂症。
1:一块联想机子的主板,型号为MS-7082 SIS的南北桥,775针的INTEL  CPU。
症状:一在网上放电影,(比如用PPS放网上的电影)。就画面一卡一卡的,声音卡得像弹琵琶一样的。就一般845的板子放也不会卡成这样。网速没问题,内存条,硬盘,电源。所有的东西都换过了。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也试着屏蔽集成网卡,加独立网卡结果卡得更加严重了。不是卡了,全部变成慢动作了。放在硬盘里的电影用播放器放不卡。这主板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有没有救?

2:一联想扬天M5700C的品牌机主板,型号为C51G-M2。上的939的AMD CPU。这个主板用得一阵子,就某一个画面定住在桌面上不消失了。其它的画面又打得开,也没死机。其它件都换尽了,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这主板是不是北桥有问题?有没有救?

谢谢!!!!!!!!!!!!!!!!

网友:
加个独显试试!!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是集成显的吧?要不加独显试试下。或者拿个风扇对着主板吹看看行不行。

网友:
最后好没好啊,修的什么呀

网友:
cpu供电正常不????控制电压多少

网友:
快点搞出个结果看看。我就喜欢奇 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