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0SW

楼主(2011-09-20):
今天接到一台AOC的液晶,型号990SW
故障现象白屏,排除驱动板的问题,就是屏的,有那位高手可能指点一下,
屏的供电:VDD_T   3.3v,   VDD_S  3.3v,  VDDD  3.3v    VDDA  12.9v,  VEEG  -6.8v,  VDDG  9.8v

网友:
VDDG  9.8v偏低了 不正常.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点评):
是 中华屏..你查下电源这部份吧..高压低了点..应该有2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UNGHWA   这个应该是中华屏吧。
型号:CLAA185WA

谢谢,客户等不及了,都拿走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对了修屏这块,你 有什么维修的思路吗?

网友:
咪咪也飘走了

网友:
屏上的面的电路维修很少的...期待高手多出点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