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显示半小时黑屏

楼主(2011-09-20):
接修一台工厂BENQ Q7T4显示半小时左右后黑屏,指示灯绿色5V和12V都有,电解电容没有鼓包现象,可能那里有问题,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灯管 高压保护 热不稳定 电容失容 这几个方向看看

网友:
加温法去测一下,看哪个元件不良

网友:
一般虚焊的啦,也有可能灯管漏电等、

网友:
用通用板一个一个试,看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部分。

网友:
这种没有规律的让人查补明白的暗屏多数都是灯管开焊了,而且多数都是上灯管的反馈端断了,如果灯管烧黑了就必须更换

网友:
讲的有道理

网友:
这种机子高压板高压器很容易虚焊,因为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