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300暗屏,换掉那个通病电容后还暗,不知怎么搞了???

楼主(2011-09-20):
联想SL300暗屏,以前修过好几台都是换电容就好了,可这次不一样了!!换掉那个通病电容后还暗,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
在线急等!!!!

网友:
不用等 了,还是去学习一下电路知识吧~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验,查查暗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相信lz和我一样也在努力学习中,你们都回了怎么都不说点故障分析呢?再厉害也会遇到难题的,换位思考一下吧。笔记本我也不懂啊,我发的华硕笔记本时亮时不亮也没什么人帮忙分析啊…

网友:
修东西不能只凭经验

网友:
路过学习中,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电容通病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换屏~~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可能保险还没有换

网友C:
灯管  高压条

网友:
看看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可能屏线松了  我修过一台  我原来也以为是什么什么电容的  搞了半天   重插一下OK

网友:
有19V电压吗!!!~有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  高压条

LED的屏有灯管和高压条,兄弟,你把你个有灯管和高压条的屏给我看看

网友:
你应该量一下屏的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换屏~~

屏换过也一样的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险烧了

量了没有烧坏!!!谢谢提醒

网友:
sl300  还有电容通病吗  没碰到呢!   sl400的倒是不少!

网友:
LED的屏的话 你查一下 供电电感有没有3.3。v   灯接口有没有5v  都没有 你就查一下电路把  如果有你最好换个屏
LED暗屏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查电路的啊,不要老想着通病,

网友:
前面的保险你换了吗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条都没测?

网友D:
  上来问   问题 要先查有下简单的   就像你所说的  搞了通病后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连几个电压都没说 开启信号也没说   屏也没换试试    这样的话  导致不亮的可能性太多了   人家也不不会给你分析原因了   多说下 你查了什么  哪里不懂    不要一语概括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来问   问题 要先查有下简单的   就像你所说的  搞了通病后就不知道怎么查了   连几个电压都没说 开启信 ...

呵呵,多谢指教了。问个私人问题,修至宝是你的外号吗。好久不见了!!!!!!!!!

网友:
主供电~~~开关信号~~~没有问题的话就换个屏试下~~~

网友:
这个有电容通病还不知道,楼主说下,

网友:
修机 不能都搞通病啊
电子的东西 说不准的问题多了去啊

网友:
那你就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看到上面几位回复的  你们看清了吗  说的是LED  还换什么高压 哪有高压可换?  回答别人问题前 要先看清楚

网友:
不会只按通病修吧,这个SL300也有和SL400一样的通病吗?其它的信号和供电你都没有测试吗?

网友:
查查图纸吧。该什么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就那个几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