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9-20):
有一个路由器会唱歌,丝丝的响!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求助~
路由器

网友:
再看看会跳舞不?
看里面的电感是不是有松动?

网友:
先测一下适配器电压看看

网友:
什么型号的路由器呀。
PWM频率低了。是不是输出电压变低了?也没有说明故障。。谁知道?

网友:
里面有宠物在唱歌...

网友:
高手们说话在主深了 听不太明白

网友:
可能是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拆开看看电容吧。

网友(2011-11-23):
电容鼓了把 ,供电不好

网友:
电容漏电 了吧 你这贴马上要被封杀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我见过 是主芯片发出声音

网友:
直接换了就好了,三十几块钱,没有必要去研究

网友:
其实就是高频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