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地址芯片如何代换

楼主(2011-09-20):
MAC地址芯片如何代换
联想G430 网卡被击坏 换了新网卡芯片后
出现进系统扫描硬件死机 怀疑MAC地址芯片也坏了
因为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相同料板上的就好了
因为没有料板 不知如何代换
芯片型号AT24C02_SO8
不知道可不可以找个型号相同的芯片写个程序进去

网友:
这个芯片可以写
台式机时代有WINDOWS程序可以刷MAC地址

网友:
台式机器上的通用的,

网友:
网卡芯片取掉就不死机 网卡芯片上上 取掉MAC芯片照样死机 进系统能认到网卡 打驱动时就死机了

网友A:
(网卡芯片取掉就不死机 网卡芯片上上 取掉MAC芯片照样死机 进系统能认到网卡 打驱动时就死机了 )
如你所述这个该是南桥问题你可以仔细查一下网卡和南桥通信相关线路,mac不对最多不能上网死机还有问题

网友:
mac芯片坏了,网能通了,应该是没有收发包吧,

网友B:
这个只要是24系列,容量一致就可以。

网友:
型号一样就通用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把网卡给摘了用个Usb网卡7元,你那样比较麻烦的。

网友C:
MAC地址 芯片 还说蒙了我...........

其实就是一个 FLASH.  24系列的,同理的还有  25系列, 和  有的本本密码那个芯片一个道理。
可以上编程器 读写.
你的情况有可能是这个FLASH 坏了,网卡初始化的时候从FLASH里读不到信息了。就死机了。

网友D:
MAC地址芯片,也就是网卡周边的24X或其他型号的,要刷信息进去吗?还是直接上个空的就行了?这些数据又没有下载,,如果那个资料坏了,能用什么办法来修复!!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芯片坏的机器

网友:
感觉你的板子还是网卡有问题的  我个一个进水的 也是老死机 到现在都没有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C地址芯片,也就是网卡周边的24X或其他型号的,要刷信息进去吗?还是直接上个空的就行了?这些数据又没有 ...

是啊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地址 芯片 还说蒙了我...........

其实就是一个 FLASH.  24系列的,同理的还有  25系列, 和  有的本 ...

请问下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要是24系列,容量一致就可以。

需要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取掉就不死机 网卡芯片上上 取掉MAC芯片照样死机 进系统能认到网卡 打驱动时就死机了 )
如你 ...

不确定是南桥问题 不先去动他

网友:
这个里面的 地址可以更换吗?

网友:
换候flash芯片,编程器写一下

网友:
找一个同样的24C上上就可以了 我以前换过的

网友:
PE里边有个软件可以改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