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安装显卡驱动重启

楼主(2011-09-20):
收到一台联想G430,安装显卡驱动就重启,但是不安装就都可以用。只要一安装就不能进入系统,要不重启,要不就蓝屏。我把显卡重植球和换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高手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对

网友:
重新装别的系统试哈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做过了。还是不行。我可以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