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苦恼 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9-20):
今天收到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刚来的时候用半小时就黑屏,电源指示灯长绿,按开关无反应,拆机发现电容都正常,主板无明显的变色,电压5V,12V正常,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就改了一个高压板,可是客户拿回去后说不黑屏了,可是用了二个小时左右后铵开关把机子关了后,再开电源指示灯长绿,按开关无反应,黑屏,让客户拿回来后我把板子上所有的电容都换了,再试跟改高压板的现象一样,我把板子上所有的电容跟变压器都给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想可能是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坏,可是这手上没有这个东西,就想改个高压板上去,再把主板上的高压部分的电压给断了,这样主板上的高压部分就不会影响了,可是我这样做了后还是一样的结果,无语了,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先排除吧。不然就有可能是程序了

网友:
先换一个高压板看看

网友:
楼主收到的是19的啥牌子显示器? 高压板换了不行,试试换按键。

网友:
灯管有时候外表没问题,实际就是坏了,用可调电源接点灯管设备看电流 都是一样就是好的,0.05误差都有可能灯管老化,最好是有备用灯管可以测试

网友:
换上通用高压板再换灯管试试,程序也有可能哦

网友:
用电流表看看灯管电流都一样大吗?红不红

网友:
灯管 拆开看了 么 ?

网友:
是不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昨天我就给这种问题困扰了半天  结果换了个400V100uf的电容就好了  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网友:
不行换一个驱动板,有时驱动板有问题也会引起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