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1-09-20):
HP 4416S通电不显示,电流0。78     用手一摸,发现网卡位置好烫。(可能是网卡烧了)打一看还真是网卡烧了。把网卡下了,还是不开机  电流还是。78。再测L33的阻值为0。电压是1。2V。。这是通南桥。(应该是南桥坏了。。)换了南桥。。。电流1。78多。显示了。。。。。。。把硬盘接上进系统试机。。。。但是一到读盘就死机。。。我查了好久没思路了。。。高手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确定南桥做好了吗,

网友:
先做南桥看看。

网友:
先看看电流跑多少,但是这款机器的BIOS也爱坏。。

网友:
是的南桥做好了。。

网友:
城M1931显示器开机能亮不显图像,以为是驱动坏了。换了一个驱动还是不显示只显示竖的几条线是蓝色和红色的。

网友:
网卡是因为被雷击的吗?我这也有一个4416s的机器,电流就一直跳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HP4416S修好了,是南桥问题。重新换了一个就好。。。

网友(2011-12-22):
学习中。我的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2013-01-14):
看来我的南桥也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2013-05-11):
应该还是南桥吧

网友(2013-06-10):
我的4416s待机0.08a,偏高不开机,网卡坏了,拆掉,可以开机就是电流一高一低
指示灯黄色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