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下这个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20):
长城M1931显示器开机能亮不显图像,以为是驱动坏了。换了一个驱动还是不显示只显示竖的几条线是蓝色和红色的。

网友:
我看着像是屏坏了

网友:
那不是没有维修意义了,扔了

网友:
先换套通用板点下 看看是不是屏的事

网友:
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下屏吧

网友:
城M1931显示器开机能亮不显图像,以为是驱动坏了。换了一个驱动还是不显示只显示竖的几条线是蓝色和红色的。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是一样的吗。。要不是一样的。。先刷下程序。。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查查屏上面的保险和供电电容以及dc-dc转换电路,最后看看屏上那个同步芯片就是最大那个有条件找得到相同的芯片可以换块试试,基本就这样了,如果还是不行只有当料板拆件用了

网友:
先刷下程序,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前提是数据线没有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那有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
驱动要是试过了 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不用看了,屏坏了!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下屏,看是不是屏坏了,先一步步排除,

网友:
  屏坏了。上次不小心压着一显示器出现的状况也是这样!

网友:
屏坏.我是在深圳 ..修屏..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418234898

网友:
有点像屏电路的问提

网友:
加焊屏IC,不行就换换IC。还不行寄广州

网友:
先简后繁,用通用板点屏看下(别说自己连点屏套件也没有哦)。

网友:
是屏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