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品牌机 一台神机

楼主(2011-09-20):
方正品牌机
插上电源开关就会启动 能进系统正常使用 能正常关机
开机后未进系统时管不了机 并且按住开关键时有关机征兆 风扇会渐渐变慢 松开后有开机进系统
这样正常吗
使用
电源

网友:
先占一楼 奇怪的现象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用起子开关下试试,在看bios里的4S关机是不是打开了

网友:
不正常,哪有插上电源会自动会启动的

网友:
笔记本据说不插COM电池会自动上电,台式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好像华擎的主板拔下电源后再接及会自动加电

网友:
我这里的主板是bios时间错误会上电自动开机

网友:
品牌版自动上电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