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独立显卡,做系统装显卡驱动后重启就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1-09-20):
一个联想Y430客户拿来就说有时候能进系统,有事就进不去,卡在进度条过后要进系统那个地方,就像反应不上来,请高手指点一下。我自己做了一个系统,官网下驱动,不装显卡驱动就没有问题,装上就进不去系统,偶尔能进去。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硬件问题那,不知道楼主考虑过没有

网友:
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了!!!

网友:
硬盘坏了吧

网友:
初步判断显卡问题

网友:
建议还是用安装版的。然后一个一个装驱动,驱动的安装遵循下载的顺序,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求助一下联想的工程师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我也一台联想G430的也是一样的现象,一安装驱动就重启,只要不安装就可以。。我把显卡重植球和换显卡还是一样的现象。。。我也没有维修思路。。我也想找点维修思路。。。

网友:
联想的机器如果改装XP,最好是用SP2的版本,很多装完驱动就卡在滚动条死机,多数都是SM总线驱动问题。纯净版的加上联想官网的驱动,芯片组驱动一定要先装好,965芯片组的机器好像都是这样子。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