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P5QPL一例

楼主(2011-09-20):
     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5QPL   故障是开不了机
通电测 上诊断卡  不跑开始测量全板电压 发现内存电压偏低 才1,3V 明显偏低  有可能是PWM蕊片不良或反馈电器有问题
先把反馈哪二个电阻折下测量 发现有一个电阻偏大 在料扳上找了一个换上 电压上来了 也开始跑码了 心想这么简单 于是交给客户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又 拿来了说开不了机   在通电测试能跑码 于是让客户把板放这测试 客户走了、在把板通电不跑码了
在测全板电压 内存供电正常 没有总线电压  没有图纸开始跑线 画了一张图

网友:
顶你一下,向你学习

网友:
赞一个,楼主最后修好了没有,那的事?

网友(点评):
楼主说是那个三极管不良,请用心看帖。

网友:
麻烦问下,这块板的时钟芯片型号是什么,我手上的烧了看不到了。

网友:
楼主有图更强大!!!!

网友:
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网友:
你运气好,,,我遇上的,蓝屏,开N次机开能跑码!真不知华硕这些板,除了怕打雷是个优点,还有什么不能做出来的!呵呵!